伺服电机老是定位不准??有的时候准 有的时候会走过头几个毫米..

楼主(2008-07-29):
脉冲控制不是应该很精准吗..??用的是DDRVI指令...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什么...
各位大哥请指点下拉 对伺服真的很白啊....

网友A:
new here personal point,pls check sensor, if ok, pls reload data...

网友A:
maybe have dust on sensor~

楼主:
汗~~..金山词霸....英语没过级...

楼主:
检查传感器???装一个 传感器做最后的保护??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要是没短了呢 没到传感器就停了还是不行啊 ....我把DDRVI指令换成DZRN了 .连续几天都好了 可这几天又开始不准了
疯了

楼主:
希望能位能说中国话的来解答下......将英文的就免了吧 一个问题没解决 还整出英语问题来

网友B:
路过,接触比较少,学习学习

网友C:
首两个方面的检查!
首先是机械方面的:通过磁力表观察
重复定位精度!
误差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如果误差较大则要看各个连接部分是否有松动!
其次看系统的要求是不是很高!
其次是看电气方面:
看定位脉冲是否有误差累计!
以上仅是我最近的对伺服学习的认识!
如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D:
查一下plc到伺服驱动器间的继电器接触是否良好或更换伺服电机上编码器传输线。试一下。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传输线,加快伺服响应时间,但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能保证.....

网友F:
调整伺服的分辨率,提高伺服的控制精度试试

网友G:
想学,刚接触

网友H:
有台设备之前使用的是FX2N+伺服,高频容易错位。之后换成FX1N+步进,一切OK,频率直接升到100K.

网友I:
定位模块是否有问题

网友J:
伺服很精确的呀!检查编码器
yanzhi2008

网友K:
利用伺服的内部监控功能先检查一下你发的脉冲是否丢失。如果无丢失,再调节伺服参数。

网友L:
脉冲计算不准

网友M:
相同7楼的说法,再看看是否有干扰

网友N:
老兄,100K的频率步进电机能响应吗?我用过“和利时”的还有“步科”的步进电机,两者最多到1500HZ,再高就不行了,细分设的是2 ,请指点怎么样用100K,谢

网友O:
主要是机械传动的问题

网友P:
你采用PR模式试一试

网友Q:
十来年前学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方法是每次动作完成后,想方设法尽量给伺服控制器一个清除信号,把内部残存的脉冲数清掉,N年过去了,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是不是这个方法也能给你带来好运,请参考

网友R:
首先要看机械的问题,例如减速机,同步带等。
再看看伺服是否会丢脉冲,如会丢脉冲,看看有没有变频器等的干扰,
最后只能看程序写的好坏了。

网友S:
学习了,还没有学到哪哦

网友T:
主要原因应是伺服的参数设置不正确,所有的伺服都有一个相当于反鐀量的参数如返回脉冲相差多少等等。其二是伺服可能输出力矩太小。其三是反回的信号有误(千万不要用差的屏蔽线)。从你所说的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的伺服参数肯定有设置不对,否则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和反馈回的脉冲数相差这么大,可伺服却不自动停止(异常报警),当然还要查下脉冲是否真的发到伺控制器(如线长,屏蔽,脉冲频率等)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U:
回零开关故障更换安装牢固

网友V:
试着在按照25楼的说法检查检查。机械方面的问题也不要忽视了。

网友W(2008-09-06):
建议用旋转编码器。精度很高
相信自我!

网友X: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机械方面原因比较多。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Y:
看是不是机械原因造成的,你伺服电极有没有连轴器,是不是时间久了,会松动,变位.只供参考!

网友Z:
谢谢!不错!上传是奉献,大家要尊重这种奉献精神!下载是自由,大家要珍惜这种自由方式!回帖是义务,大家要履行这种义务!灌水是破坏,大家要杜绝恶意灌水!

网友AA:
接个再生电阻,在进行爬行时运行

网友AB:
有可能是干扰原因

网友P:
你试一下PR摸试来运行

网友AC:
上个月碰到次每次都过头的情况,最后检查是伺服驱动器与PLC间的一跟反馈线没接好。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机器生产厂家来了工程师做检查,好像有一种专用检查脉冲的软件。

网友AD:
可能编码器连接松动

网友AE:
我认为是编码器

网友AF:
说说常见易发的原因:1.检查连轴器等衔接的地方有没打滑,齿形皮带有没脱齿。2.换测速编码器。
这两项我在维修中都经历过,希望吻合你的现状

网友AG:
我也碰到过,不过它自己好了

楼主:
想方设法尽量给伺服控制器一个清除信号,把内部残存的脉冲数清掉,N年过去了,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是不是这个方法也能给你带来好运,请参考
怎么清??

楼主:
我发现:
我的伺服电机控制横梁左右移动~!开始时是向右移动 到右后在移动到左
左边有一个接近开关..做为原点~!即 象右移动用的是DDRVI指令脉冲发出指令
向左移我用的是DZRN 原点回归指令..一切正常~!!
但我把左移DZRN指令该为也用DDRVI指令时 ...就会经常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

网友AH:
可能是定位累积的问题 我做纸品包装机械 有遇到这中问题 到位马上清次清零试下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AI: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编码器传输线,加快伺服响应时间,但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能保证..... 屏蔽线有问题吗

网友AJ:
学习了不少经验

楼主(2008-12-03):
最后我是1到2就DDRVI 2到1就ZRAN原点复位.....而且发现用接近开关对发送脉冲指令强行断开~!很容易丢失脉冲且丢的很夸张

网友AK:
个人认为是参数设定问题

网友AL:
3楼说的又道理

网友AM:
是否存在干扰,有没有使用双绞线。定位完成有没有偏差清零信号。
还有定位是通过什么方式定位:传感器还是脉冲输出个数。
如果是传感器,个人认为效果不好,当然低速会好一点。
如果是脉冲个数的话应该不会出现偏差。
ygwpxq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回零开关故障更换安装牢固
校原点有误!

网友AO:
建议:1 看是否编码器异常造成脉冲量不准确
2 检查编码器通信线
3 机械部分有无松动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AP:
你的伺服应该调整一下参数,电子齿轮比, 我想应该是误差累计的结果,当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在你工作的最大范围点看误差大小 来调整齿轮比的分子与分母之间的数值,我曾经设置过一个万/万的这样精度就会有,而且现在的伺服编码器精度要比以往的高很多,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这块设置不要过火,数值的增大要保持在原来分子分母的数子左右 移动不要过大,否则伺服会因为提升力矩太大而报警,。提供参考意见。可以尝试调整。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T:
可能是零点复位吧,前些天也是这问题可化了我三天时间呢。如:
LD X0 伺服到达零点
RST D8140 将PLC内存清零
改成:
LDP X0
RST D8140 用脉冲清零

网友AQ:
不能直接断开指令,只能是置位或者复位特殊继电器才行呀,同时回归时的速度及回归近点时的计算这个都是影响回原点精度的原因呀,当然是外部合理的情况下,如果机械有问题或者程序本身有问题那就没办法了,你最好把这个程序发上来看看,同时这上面有很多上传的程序,你要问别人总得要有东西呀?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AR:
原点是用接近开关,会对位置有影响,最好时,每次要到原点位时,用回原点指令,这样,可避免误差的产生

网友AR:
也可以每次开机时回原点,在自动运行时,不会移到原点位置,这样,也可避免此种现象的产生

网友AS:
为了了下载学习赚积分回!

网友AT:
PLG松了,或者线受干扰,(与变频器靠的太近)

网友AU:
这是必然结果,用伺服就是这点不好,因为伺服是闭环,它靠编码器来确定定位点,在低速区使用,因为定位是它要找定位点,会造成定位抖动,定位不精确;步进电机是开环,定位反而准确。因此在定位时:在3000R/MIN以下用步进电机,4000R/MIN以上用伺服比较好。当然还要参考具体电机参数,设备要求,特别是刚性要求~~~~~~~~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AV:
加减速时间调整一下,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AW:
我也一直想搞伺服,苦于没有机会
没有实际经验,一切知识只是空谈

网友AX:
是用什么反馈的?PID调整的合适吗?

网友AY:
很好的交流平台,学习

网友AZ:
检查一下encoder 编码器是否工作正常以及输出脉冲信号是否正确,还有伺服响应时间~~~~

网友AZ:
先观的参数设置是否准确

网友BA:
检查电机的连轴器是不是有些松了

网友BB:
刚接触,学习了。

网友BC:
你看一伺服放大器的收到脉冲和你发出一冲一样吗

网友BC:
你看一伺服放大器的收到脉冲和你发出一冲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那肯定是线路有干扰。

网友BD:
我想是伺服增益调整不当造成的,增益调整不良就易造成长度不稳度。其次就是检查外电路,查干扰源

网友BE:
clr端子用上好点吧!

网友BF:
同意7楼的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大一点,在一个是外部传感器等信号输入问题

网友BG:
建议用旋转编码器。精度很高

网友BH:


网友BI:
引用 网友H:
有台设备之前使用的是FX2N+伺服,高频容易错位。之后换成FX1N+步进,一切OK,频率直接升到100K.
FX2N ?能够发脉冲驱动伺服?????兄弟在哪学来的呀???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BJ:
最后检查日期:2008-6-

网友BK:
根据我的经验,你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1.降低伺服的速度,特别是最后定位停止速度。
2.如果问题还存在,看偏差脉冲值。
3.每次运行都进行偏差清零。
4.看看周围是否有变频器之类的干扰源。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L:
有几个方面:
1:检查机械方面的连接和传动有没有问题;
2:检查现场是否有别的设备对伺服造成干扰;
3:布线时把伺服电源线和编码电缆分开布线或者使两者离开一定的距离。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M:
有没有干扰呢?

网友BM:
以前遇到过了这种问题

网友BM:
脉冲输出的24V电源与电磁阀同一个电源了

网友BN:
也许是你的程序的问题。你说清楚一点,也许我可以帮你

网友BO:
以前我也碰过 应该是司服设置有问题

网友BP:
伺服定位要做到非常准确无误的话,请使用定位伺服模块,不要直接就使用三菱FX相对定位脉冲指令。有时候在精度要求较严格系统中还要追加外部闭环控制才能真正做到准确无误的,这是经验之谈啊,兄弟!

网友BQ:
检查与伺服连接的信号线是否屏蔽,是否与动力线太近。

网友H:
引用 网友BI:
呵呵!孤陋寡闻了!

网友BR:
我最近也碰过这个问题,正在寻找答案.......

网友BS:
1。是新装的机器吗,新的伺服器的参数设的对吗。
2。编码器的参数回馈的值有可能不良。
3。老机器的刹车磨损了,可以调整一下。
个人经验

网友BT:
可以检查连接的机械部分

网友BU:
来点实用的

网友BV:
我也遇到过,请教大师认为:有干挠造成的,伺服、编码器要用屏敞线,不能与电源线混在同一线槽,调整后就ok

网友BW:
呵呵,我也遇到过种事,不知道你用的是那种品牌的伺服,这样吧加我QQ496035640细详,,

网友U:
联轴器有没松动,丝杆螺母有没松动。电器问题很少,有也不会一会好一会坏。

网友BX:
zh主要检查编码器,和传输线,机械没为题的话

网友BY(2009-01-03):
估计上位机不会有问题的吧,可能是伺服设置方面有不恰当的。不过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除了问题都游客能哦。只能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啦,参考参考。

网友BZ:
不准么懂啊!

网友CA:
检查机器是否有过载或者干涉,然后回原点

网友CB:
编码器问题吧

网友CC:
你试下那个服伺放大器,那里可以应该可以调的,你下载那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CD:
小弟有过这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将编码器松动不要太松。然后开机空运行几分钟后上紧就好了。此问题解决后以有几月了到现在也未见故障重现过

网友CD:
各位在哪儿能找到松下PLC的编程手册呀?谢谢啦!

网友CD:
各们小弟还有一问题至今不明/就是三菱伺服电机不走开起来就是抖动。更换了一块散热器就OK了,但我还不明这是引响到哪儿了

网友CE:
编码器有相对编码和绝对编码两种,相对编码要有参考点

网友CF:
一般是编码器上的问题的,比如线子有内断的

网友CG: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机械问题

网友BX:
测试模式看有没有到达信号

网友CH:
传部分(机械)精度够不够啊

网友CH:
伺服电机如是直轴的话有可能是打滑

网友CI:
1检查编码器的连接线是否松动
2检查机械是否松动
3调整伺服参数,把响应提高些
4到位后,把伺服偏差脉冲清零

网友CJ:
修好了没有

网友CK:
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T:
用步进马达?我多被它害过好几次了,噪声,定位,变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最后干脆换成伺服才解决

网友CL:
我想是里面的谐振参数没有设置好!
还有可能是你的编码器没有用好,脉冲切断不好!
最好是重新整理好自己的程序!
合作愉快!

网友CM:
根据经验分析有两种情况:1.磁栅尺检测头有污垢,或磁栅尺表面磨损。
2。输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一般程序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N:
你可以看一一下
你要确认是否是线性马达,还是步进马达,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确认一下
1. 更换 编码线
2. 线性马达还要检查刻度迟
3. 更换 DRIVER ,可能是DRIVER老化
4 如果是工控机还需要检查控制板及接触
5,速度不能太快
6.调整惯性,及一些参数,
7 检查是否信号干扰
8 更换马达

网友CN:
以上谢谢,请大家继续交流

网友CO:
电子齿轮比与外部齿轮是否协调?相比下出现整数没有?路过没有,再过一万年都没办法重复定位!
想做电气工程师不容易的

网友CP:
可能是电容

网友CQ:
新的这里个人点, pls检查传感器,如果好, pls再装数据…

网友CR(2009-02-03):
定位不准是数控机床容易出现的问题,先用千分表检查工作台反向间隙和机械刚性,再在手动下检查是否爬行。如检查正常再调试系统试验,如是增量编码器把回参考点位置移动一下看看

网友CS:
经验啊 都是宝贵的经验啊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CT:
12楼的兄弟:
有台设备之前使用的是FX2N+伺服,高频容易错位。之后换成FX1N+步进,一切OK,频率直接升到100K.??

网友CU:
先然伺服转一圈是否每次都在原来的位置,确定后你就检查程序和参数吧。

网友CV:
外部干扰也不能排除

网友CW:
机械磨损

网友CX:
也学是机械配合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换一个传感器,看看,传感器时间久了会有误差的.

网友BF:
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大一些,比如机械磨损等

网友CY:
不知道你是作圆,还是作直线的。

网友CZ:
用PC在线监控一下程序看它实际走了脉冲数跟你设置的一样不,再看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错误特别是分辨率

网友DA:
有两个方面:1,机械是否稳固
2,伺服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B:
学到一招

网友CE:
我觉得是参数问题

网友CE:
也有可能是线路问题等其他问题。。。。。
总之要有一条:不要烦,要慢来

网友CE:
还有就是问老师傅

网友CE:
要谦虚的问老师傅

网友CE:
不要怕丢面子

网友CE:
这点在搞设备中很关键

网友CE:
我现在的东西可以讲基本就是问来的

网友CE:
对了,程序是否步数太多!

网友DC:
轨道问题吧

网友DD: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E:
7楼的说的很有道理,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你速度太快了掉脉冲

网友DF:
是不是屏蔽不够好,电源滤波不好。造成干扰?

网友CF(2009-03-07):
路过,看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DG:
从以下几方面检查:
1、检查机械传动误差,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在重复定位时出现的吧。
2、调整一下伺服放大器的相应时间,适当缩小。
3、如果时用外部编码器计数定位的话,应该是摩擦误差造成的。

网友DH:
如果伺服电机是做高速运动,则在停止前应该加上缓冲

网友DI:
我看有二种情况,一是机械误差,二是编码器漏脉冲,可看看实际运行的脉冲数,如果与发送的脉冲数一致,则必是这二种情况.

网友DJ:
我是白啊,学习学习。。。

网友DK:
简单的方法单次动作完成后原点复位啊

网友DL:
打酱油,少接触

网友DM:
是否是干扰问题

网友DN:
检查传动机构

网友DO:
我想应该是干扰的事

网友DP:
引用 网友O:
主要是机械传动的问题

这个我比较同意,不要伺服走不准就说是伺服或程序有问题,我觉得应先考虑机械问题.

网友DQ:
不懂,看一下

网友DR:
以前也遇到过,对参数设置考虑,有帮助

网友DS:
还要检查DRVI指令的执行条件,这是连续执行型指令,在执行中执行条件不能断开。

网友DT:
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人物,我也想多做些实战的。

网友DU: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的。。。
我是学机械的,现在做了7个月工控主要是三菱:在fx系列,20gm,cclink ,磁栅尺方面有点小研究。。我觉得plc和电脑一样就要多动手。。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调查清楚:

1、开闭环控制!说白了就是有没有反馈!如果反馈的精度还没有plc本身的脉冲精度高就是画蛇添足了。。三菱的我感觉还是用自己的脉冲控制比较可靠。0.5毫米能够保证!

2、机械精度。我的专业是机械。所以这个我有点低。一般的丝杠(龙浮、thk、米思米)精度的绝对可以。主要还是连接固定的问题。反向间隙可以在程序里弥补。

3、不稳定的问题。我觉得加工精度不稳定的问题还是要多从机械方面考虑!我们(公司)都是自己设计机械和电气的。我现在就像自己一整套独立坐下来。当然防止干扰、屏蔽、电压问题、都要事先考虑好。等机器开始干活时。。如果工作一阵不稳定了。。目前我们的经验来看还是主要看机械。但是检查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些最基本的。。连线等。

最后。我也是工控的初学者,说得也不知道好不好。请朋友们多指点,大家一起努力。先填饱肚子。再想办法挣钱。

网友CV:
干扰产生的,检查一下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DV:
查看一下传感器是不是好,

网友DW: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主要还是机械上的同步带.电机轴与编码器连接上的问题.线的屏蔽问题也是很要紧的.

网友DX:
用这个指令控制简单的还行。你想控制准的话.还是要1PG .再好点是就AD75 QD75

网友DY:
换个伺服电机试试。

网友X:
顶一下。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DZ:
不可能不准呀,你肯定计算错了。要不就是停不下来,考虑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