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0):
              请教一下大师们,由于我公司的程序是台湾那边编写的,所以注释是台湾繁体字,但是在我们的WINDOWS - XP简体系统中显示的是乱码,不知道有没有繁体字的解码软件,谢谢

楼主:
      请大师们帮帮忙,不然我看不懂程序,程序涉及触摸屏和伺服电机综合运用.

网友A:
不会这样吧  好像繁体字和简体字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遇到过 不好意思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plc,三菱的有繁体版吧

网友C:
可以用金山快译转一下码就可以了.

网友D:
用這個看看,還不錯
附件: Microsoft-AppLocate.part1.rar (700 K) 下载次数:21
附件: Microsoft-AppLocate.part2.rar (349 K) 下载次数:1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样吧  好像繁体字和简体字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遇到过 不好意思了

如果是繁體註解,在簡體操作系統中開啟就會出現亂碼,反之簡體註解在繁體操作系統中開啟也會出現亂碼!

网友E:
那你下载个繁体软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F:
还没遇到过

网友G:
南极星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H:
安装个内码转换器,就可以阅读繁体的注解了,以前我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下载个繁体软件不就可以了吗!

這個能安裝到簡體操作系統中嗎?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