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显示屏显示各加工参数

楼主(2008-07-30):
我现设计了一台机床,用VB编写了人机界面,用PLC控制各运动部件。现在欲在显示屏上显示各种加工参数,请问,怎样编写程序才能实现?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简单一点,用一个触摸屏。
如果是用VB的话,那俺就不明白了。

网友B:
如果你要显示,就要知道VB和PLC的编程口协议,而且简单的还不行,因为速度慢
直接用个组态软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