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画面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各位前辈
你们好!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用三菱触摸屏F900做两个报警记录画面一个中文一个英文可是有问题了,记录里只能记录一个中文或英文
请教各位这画面什么做谢谢!!

网友A:
做了两个画面?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你的意思是,在报警的时候,只有一个画面有记录?
如果这样的话,你试试做两个中文的看看,直接把能用的复制过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