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6SP用那个版本

楼主(2008-07-30):
我有台达DVP-16SP系列的PLC,但下载了台达2.09和2.10的版本都不能用,请问要下载那个版本才行.

网友A:
台达好像没有SP系列的,是不是扩展模块阿

网友B:
应该是DVP-SS系列的扩展模块吧。
DVP16SP11R 8入8出扩展模块 输出为继电器
DVP16SP11T 8入8出扩展模块 输出为晶体管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SS%20Instruction%20Sheet-Simple%20Chinese-20060522.pdf

楼主:
DVP16SP11R 这个型号是扩展,还是PLC主机,可电箱里只有这个.

网友B:
不会吧?你看一下和这个模块相关的全部器件,所有与之有接触的都不放过,应该会有一个DVP14SS之类的PLC型号吧

楼主:
,原来真有个DVP-14SS,因为接线挡住了,真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