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一组可变电阻控制两台以上变频器

楼主(2008-07-30):
为了调速统一,采用一组可变电阻控制两台以上变频器(台达)可否?
电位计的选择方式有啥不同吗?

网友A:
用一个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他的模拟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参数根据说明书设定。

网友B:
l用一楼兄弟的方法,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电机多,用一个同步控制器更好些.

网友D:
楼上说法我赞同

网友E:
如果电机多赞同使用同步控制器。

网友F:
你可以用一个0~10V的开关电源,这样控制的相当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