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

楼主(2008-07-30):
各位大师,我们公司一设备是用VB编程一个程序控制的,能告诉我怎么去打开这个软件,我想看看里面是如何编程的。请指点!

网友A:
一般是打不开的。

网友B:
没有源程序,是打不开的

网友C:
建议到飘雪论坛看看,软件逆向,可以找到很多编辑器!

网友D:
如果有源文件,可以用打开方式用txt打开就看到源码了。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