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问题:关于变频器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8-07-31):
小弟第一次独立编程,现在对电机的停止有个要求,第一个限位开始减速,第二个位停止,我想问下,关于减速是不是在第一个限位的时候给变频器中的低速挡一个信号即可

网友A:
那得看你怎么去控制啦,你要是用变频器本身去控制,那就得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要是用PLC去控制变频器那就非常好办.

楼主:
是用plc控制变频器的 还有我想知道正反转之间的快速转换 我看有人另外接了run信号 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只用stf str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一個是啟動信號,另外兩個是正反轉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