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08-07-31):
大家好!我昨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PLC不能新建程序了,且无法写入程序,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呀?在线等待!

网友A:
因為您安裝的時候選擇監控模式,在此模式下,軟體不能新建程序,也不能改寫程序。
以上~~~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

网友B:
顶 学习了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顶,因该是安转问题,实在不行,把注册表清清,再安装因该酒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顶,因该是安转问题,实在不行,把注册表清清,再安装因该酒可以了

网友E:
好像安装的时候出先点问题了,我也遇到过,请高手帮忙才弄好的,可是自己却没学会

网友F:
重装,有选择框的不要去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