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的PCMCIA转RS232卡

楼主(2008-07-31):
请教各位用过PCMCIA转RS232卡的同仁,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大约多少价位?整体性能怎样?特别是用来和西门子及威纶触摸屏通讯时,会不会出现断线?还有在监控PLC运行状态时,会不会出现连续通讯上若干分钟后,会忽然通讯不上?
我原来用的是USB转串口的,型号是力特的Z-TEK CE。虽然和PLC等基本都能通讯上,但就是偶尔会出现上述的一些状况,现在想再搞一个PCMCIA转RS232卡回来看看。
期盼各位的回复。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BBL的34mm的卡,比USB的要好,没有出现过问题.220元买的,后来在淘宝看了一下人家才卖130元,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知其他同仁还有用过什么不同的“PCMCIA转RS232卡”?

网友B:
这种去电脑城转转即有!

网友C:
我也想买啊

楼主:
我们这边的电脑城都没有啊
想到网上买,又怕售后问题
所以想请用过的同仁介绍一下你们用过的,我就按一样的买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啊

网友C:
可以好用吗

网友E:
PC卡转COM口基本稳定,下次朋友们买本本一定要买商务机.

网友F:
对去电脑城转转即有 也可在网上看看

网友F:
网上看看    百度你有的

网友G:
机下,别丢了

网友H:
我用的是BBL的PCMCIA--RS232的卡,淘宝买的,价格忘记100几了,效果还可以,如果是公家出钱,推荐你买阿高斯的那种,价格2000来元钱。

网友I(2008-08-30):
我用华塑的。至少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J:
用PC-RS232很好

网友K:
四川有家转换器做的挺好的
基本能用
不会有失灵的时候

网友L:
PCMCIA转RS232卡在一般的电脑城不一定有,USB转RS232就多了.

网友M:
用PCMCIA转RS232,很多机不支技热插拔,另外我感觉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本人以前用IBM的原厂的PCMCIA转RS232,有些工控机能联接,但也有一部份不能联接(具体原因不明),现改成USB转RS232,用OMRON公司生产的CS1W-CIF3× ,以前不能联接的现在可以联接,到目前为止,还没试过联不上的工控机。已使用了一年多使用中非常稳定。正在使用中.........,价格不算是很贵,叫供货商送的1680元人民币。给大家推荐下,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帖!
我现在已买了个BBL的串口卡,目前还没出现通讯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PCMCIA转RS232,很多机不支技热插拔,另外我感觉使用起来不太方便,本人以前用IBM的原厂的PCMCIA转RS232,有些工控机能联接,但也有一部份不能联接(具体原因不明),现改成USB转RS232,用OMRON公司生产的CS1W-CIF3× ,以前不能联接的现在可以联接,到目前为止,还没试过联不上的工控机。已使用了一年多使用中非常稳定。正在使用中.........,价格不算是很贵,叫供货商送的1680元人民币。给大家推荐下,希望大家喜欢。

这位朋友,1680RMB呀,太贵了,这价钱能买到一台带串口的二手笔记本了,不推荐使用,消费不起。

网友O:
可以好用

网友P:
用PC-RS232可以

网友H:
我用的是台湾BBL的,价格不到200元,是淘宝网上购买的。用着还可以,没有出现通讯中断等问题,可以连接三菱的PLC和触摸屏,西门子的200.300.400等系列,欧姆龙的C200HE,CQM1H,CJ1M等,伦茨的伺服等。

网友Q:
找了好久

网友Q:
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