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安装授权一定要删除C:\AX NF ZZ里的内容吗?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如果您刪除了該目錄下內容,那么您所有的授權將全部丟失。

一般根據授權號進行選擇性刪除。

當然,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或許您太空了,沒有事情做,也可以刪除玩玩。

以上~~

楼主:
无论是安装正版的授权,还是破解的授权,之前都必须删除C:\AX NF ZZ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该目录为一隐藏目录,需通过资源管理器的相应设置,打开显示所有文件--包括隐藏文件和系统文件操作后才能看到。该目录默认安装后带有Step7 V5.3的15天试用授权,如果不删除它,则15天后就不能使用了)
以上是我安装里的说明,我有点晕!

网友B:
按照要求覆盖久可以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用专门删除吗?

网友C:
应该不用删吧

网友D:
那个目录就是西门子的授权文件保存目录

网友E:
你能删除里面的内容吗?

网友F:
好象路过的人还是有几位嘛,怎么就没一人肯开口说话呢(除了总斑竹)?一点反馈都没有!遗憾哪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G(2008-11-18):
不用删除
都可以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H(2009-01-13):
多谢了,之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删除授权

网友G:
不用删的
将有效授权装上就可以

网友I:
又学习了一招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J(2009-04-28):
同意2楼的观点,我看过其他ZI 料,按需要覆盖授权

网友K:
无效的全可以删除

网友L:
又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