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各位叔叔,大哥们 你们好 我是位初学者 我想问下FX2N的扩展模块放在FX1N上面使用的时候 +24V要不要接到1N下面的24+上面 我用了60点的1NPLC43点输入 少了X50,X51 X52 X53四个输入点,然后就用了2N的扩展模块,一开始没有连接24V的那个点 然后就发现扩展模块上面没信号的输入,之后实在没办法想就把24V的点连了起来,才有信号的输入 据我师傅说不需要接24V的那个点,我想到底要不要接24V的那个点???
(注:X50 X51是按纽上面的输入信号,X52,X53是液压上面的压力继电器的信号)

网友A:
你用的可能是FXN-8ER。24v应该接的。模块之间连接线只送5v电源,你的X50-53是24V输入。

网友B:
扩展模块X50,X51 X52 X53四个输入点--->+24V要接到1N下面的  "24+"   當輸入信號電源共點(有時標示 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