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资深大师,关于C语言编程的PLC

楼主(2008-08-01):
请教各位大师,我听说有种PLC是用高级语言C语言编程的,但我不知道名字,请教一下各位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是吗 还有用C语言编程的啊 有谁知道啊 来说说啦 我也学习下 谢谢

网友B:
s7-400 可以用 结构化文本语言 编程
结构化文本语言是用结构化的描述文本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编程语言。它是类似于高级语言的一种编程语言。在大中型的PLC系统中,常采用结构化文本来描述控制系统中各个变量的关系。主要用于其他编程语言较难实现的用户程序编制。
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采用计算机的描述方式来描述系统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各种运算关系,完成所需的功能或操作。大多数PLC制造商采用的结构化文本编程语言与BASIC语言、PASCAL语言或C语言等高级语言相类似,但为了应用方便,在语句的表达方法及语句的种类等方面都进行了简化。
下载积分:+2(王睿)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Q06CCPU-V-B
C和C++
[ 此贴被daizhi在2008-08-02 09:46重新编辑 ]

楼主:
我问了一下,是叫"贝加莱"的,不过我没查找过,只知道名字,可以用C语言编程

网友D:
用C来编方便吗?

网友C:
晕!!!!!!!!!!!!!!!!!!!!!!!!!!!!!!!!
答非所问还可加分!

网友C:
Q06CCPU-V-B:
OS:VxWorks Version 5.4
程序语言:C C++
应用简单地设定各种设定
C 语言控制器、CC-Link 单位、MELSECNET / H 用各个应用设定实行可能单位的各种设定
统一开发环境工具(Tornado) 根据的用户程式高效率的开发
用户程式的开发因为使用统一开发环境工具的Tornado,所以C / C ++ 能高效率地开发的用户程式
Telnet 功能的支持
装载标准Telnet。 根据使用Telnet 功能,不使用Tornado是开发环境 从的Telnet 工具用Shell 命令的实行C语言控制器单位的简易的远程调试 (任务信息表示,信息转存等等) 成为可能

楼主:
C语言作为高级语言,比一般的编程语言方便,例如51单片机就是用C51编程的,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所以,我也比较想学用C语言编程的PLC

网友E:
我也学习的是c语言,正好也在学习plc,两者的结合也是我所追求的!

楼主:
顶一下下,有这种PLC的大师请把珍贵的资料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