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配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好?

楼主(2008-08-01):
7.5KW的电机配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好?
因为E540最大只有7.5KW,通常配变频器都要大一等级,所以用什么型号的好呢?
F740-11K-CHT的价格在这个网可以查到价格,但没有A540-11K-CHT的价格.

网友A:
FR-E540-7.5K
FR-E740-7.5K
FR-F740-7.5K
都可以.
下载积分:+1(王睿) 鼓励一下!

网友A:
用三菱的变频器一般不用大一等级

楼主:
那个价格比较平宜,我是要大一等级的.因为我试过同等级的经常过载报警,我修改过敏电流的参数.

网友B:
FR-E540-7.5K
三菱的东东好用哦!!

网友C:
宁茂 RM5G-4010,质量好!!

网友D:
楼主搞错一个概念.变频器要选大一级.其实你是为了省钱,用风机泵类的变频器用于衡转距负载上才要加大一级.E540-7.5K是衡转距型的变频器,毋许加大一级,放心用就是了.谢谢.
下载积分:+1(王睿)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你的电机,如果在选择电机的时候已经有余量
也就是说,限制装50人的车,在开的时候最多装50人,没有超载
这个情况,用E540-7.5 (现在升级到E740-7.5)而且这个过载能力还勉强
如果你担心老过载,比如老装55,60人(现实的交通里,经常超载)
那就用A740-11K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