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怎么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下载了Step7_V53_SP2_CHN软件
但是安装出来好象有点问题,怎么打开软件自带的例子有的模块打不开呢?是不是授权有问题啊?到底要怎么安装程序和怎么安装授权呢?还有要注意些什么呢?麻烦知道的说下,非常感谢哈!

网友A:
部分例子含有其他软件,比如串口通讯例子,必须安装串口通讯模块附带的组态软件包。
如果连Setup然后按照屏幕提示还不会安装,何以玩工业控制?
以上~~~

楼主: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这是那个软件上的安装信息的授权文件安装,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上面提到的东西`
所以才问的~`

网友A:
每个版本对于授权的号码会有所不同。
每个教程适用的版本会有所不同,正如您所使用的这个教程,会有教您去修改系统区域语言选项,而您目前安装的Step7 V5.3 SP2 中文版已经修正了此问题,根本无需去更改系统选项。
因此,首先去读读软件包含的Readme文档才应该是您先做得。
以上~~~

网友B:
里面有Readme文件啊,仔细看看!

楼主: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