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关于Proface的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有一个画面是在日本编写好的,现在我要修改,在中文的XP操作系统下显示的是乱码。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在中文XP下可以显示

网友A:
你要修改什麼?

楼主:
设备增加了两个功能
画面要增加

网友B:
操作系统改用日文的吧

网友C:
呵呵,日文就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增加了两个功能
画面要增加
GP系統設置中的字體設定選擇的是甚麼?

网友D(2008-10-08):
如果你装了汉化的补丁包 这里有的下载,那么你打开你的界面在菜单栏上面有个语言的选择 基本都支持中日英语

网友E:
用南极星吧,可以直接输入日语的,繁体字,简体字都可以
程序里的乱码也可以用南极星
装南极星这前最好把系统时间改到10年之后,装完再改回来,这样就可以用10年了,要不然30天后老是出现提示注册的窗口,关都关不掉……
金山快译也不错,支持民族软件!``

网友F:
把日文的字改为中文字要全部啊 然后在传到FACE上再再FACE上把日文设为中文就行了啊

网友G(2009-02-14):
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