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我有一图纸,其中有cjp  701和ETP  700两个指令,不懂,新手别笑哦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cjp  701和ETP  700两个指令->CJP(conditional jump) 700和 EJP(end of jump) 700 ;  CJP和EJP兩者後頭編號是一樣

例如 : LD X400
           CJP 700
            LD X401
          AND X402
          OUT Y430
          EJP 700
          .........
         ...........
          ........
         END

如X400條件成立 ; 執行CJP 700 跳過 LD X401 , AND X402 , OUT Y430 直接到 EJP 700 .........END 可縮短SCAN TIME
如X400條件不成立 ; 依照程式正常程序執行 LD X401 , AND X402 , OUT Y430 , EJP 700 .......END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网太好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