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8-01):
请问杨老板,一台FX2N怎么控制32台步进电机驱动器,最好有程序。拜托!

网友A:
每个电机写一个子程序,注意输入与返回值:有启动、运行中、运行结束、运行位置等。(电机要求运行状况一模一样的可以共用一个子程序)
32个电机会撑爆你的内存,尽量精简

网友B:
32台 , FX2N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C:
我听说过Q 可以控制这么多步进电机的。FX 倒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