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大家众所周知,西门子STEP7软件安装对系统是有要求的,现在想讨论的是:如何把STEP7安装在windows XP Home版上!听说过好象改什么设置就可以的!大家都讨论讨论!

楼主:
没有人想讨论吗?

网友A:
我个人认为:
    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个,理由为:西门子软件除S7-200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外,都不能安装在Home版本上。

    Home版本缺乏消息队列的支持以及IIS的支持,因此,不可作为西门子主要软件的运行平台。
    而如果我们一味的去寻找可以安装的方法,那么即使安装成功又有谁能保证运行中不出现问题呢?

    使用符合软件基本标准的系统,那才是正道。而想着如何去修改,这里大多数人都是自动化FA工程师或者是维护工程师,恐怕无人是IT工程师吧,我们是应用者,而不是开发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