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我买了个FX2n-80MR的PLC,我原以为它的Y0口是高速输出口,可是用于控制伺服电机时却发现好像不能输出脉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达人不吝赐教!这个PLC的Y0到底是不是高速输出口?

网友A:
MR不可以,要MT才能,MT是晶体管的,速度快。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机器拆开,换两个晶体管到原来Y0,Y1的位置上!这种我老这样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R不可以,要MT才能,MT是晶体管的,速度快。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机器拆开,换两个晶体管到原来Y0,Y1的位置上!这种我老这样搞。

换什么型号的晶体管?
早知道可以这样就不买MT的了,贵好几百啊!

网友C:
MR是继电器输出!!怎么可用输出脉冲信号呢

网友D:
晕 你们都错了!!!!!!!  FX2N的根本就没有 PLSR等这些的脉冲输出指令 又怎么能驱动电机的  FX2N要带电机 必须挂FX2N-20GM!!!!!!  站长也范错误了!!!!

网友A:
回答楼上:

FX编程手册下载: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172.html
上面清楚地说明,FX2N,FX2NC可以支持PLSY,PLSR指令,但不支持DRVA,DRVI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型号的晶体管?
早知道可以这样就不买MT的了,贵好几百啊!

如果只要求几K脉冲的话,用普通MT的晶体管也可以,市场上有时候可以买到固态的,但只支持2K

不过换一换,也要钱的,算下来和MT价格差不多,只是其他点可以带的负载高了,也许可以省点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