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我在对f930触摸屏进行系统操作进入的时候,画面显示不允许这个操作,我无法更改系设定,想要重新灌输程序,但是不能连线,急死我了,希望大家帮帮我,有什么方法能进入系统操作画面设定通讯口,重新灌输程序。

网友A:
PLC有密码.重新下F930的程序应该是可以的.但要设定参数还要密码.
  • 下载积分:+1(王睿) 热心助人!

网友B:
    画面显示不允许这个操作?

    有密码保护还是怎么样?

    进的是用户画面还是系统画面?

楼主:
    进的是系统画面。

楼主:
    是有密码,但是程序里没有编写密码输入画面。没法输密码。怎样能将人机的程序初始化?

楼主:
    是不是要到原厂家去毁掉用户程序,恢复初始状态?我急死了。

网友C:
    下个930的OS文件,断电后同时按住左右下角通电,显示OS传输后下载OS文件,要5分钟左右完成再写程序
  • 下载积分:+1(wonder)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6楼的提醒,这个我已经试过了,不行的,同时按住左右下角通电,显示语言切换画面,按END结束时,他又提示说:不允许这个操作。根本进不了别的系统画面。郁闷死我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D:
    那是因为有密码啊

网友E:
    是有密码,但是程序里没有编写密码输入画面。没法输密码呀!

网友C:
    我以前用F930跟S7-200连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问题(那是设了密码的缘故),后来是同时按住左右下角时显示PLEASE OS.....,传了以后就可以了,传完在触摸屏上把通讯口重设成与FXPLC的一下试试

网友F:
重新对got进行系统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