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200D触摸屏,各位见过吗?

楼主(2008-08-01):
想请各位,那个用过这种屏的, 手上的这个型号的编程,好几个给我学习一下好吗?我正在学习这个屏的编程软件.先谢谢了!邮箱:PUCHUYU@SINA.COM

网友A(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B:
回复QQ:354768692
不建议你使用这款做练习,他的软件不完善,容易出错。推荐使用Pro-face,三菱或OMRON几种型号。易学。

网友C(2011-03-26):
我见过 并且我还有好几个 现在想用 没有软件 你有软件么 给我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