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速计数器计数问题

楼主(2008-08-01):
我用的是FX2NPLC ,用X0.X1输入,C251计数器,已经用了高速比较指命令DHSZ,测量机械向上向下移脉冲,这台机械上升快,下行慢,在初次移动检测原点开关来复位C251,以后就不复位,在多次上下移动后,出现机械下行停位向上移动,即刚开始是合到位,在多次上下移动后就合不位,我觉得好象是PLC响应慢有问题,请各位师父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A:
有点难度啊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B:
没说清楚,1、plc输出后执行机构是哪种类型?(步进电机?侍服电机?普通电机?) 2、X0、X1检测的信号最高频率大约为多少?

楼主:
plc输出后执行机构是油压设备的电磁阀型,用编码器作行程限位, 我看过欧姆龙编码器上是每转600P,X0、X1检测的信号最高频率是怎么测量?我是初学者,技术不足请多多见谅。

网友C:
编码器最高频率可以找销售商;执行机构是油压设备的电磁阀型应该是伺服阀。

网友D:
应该为脉冲丢失吧

网友E:
可能响应速度不够吧

楼主:
提问者:执行机构是油压设备的电磁阀是普通的开关电磁阀,编码器只是作行程限位,计数器C251的上限计数值设为K1000000,我监视过C251正计数最大值是3000,最小值是—800。如果是脉冲掉失或响应不足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 此贴被lujiaw在2008-08-07 21:12重新编辑 ]

网友F:
首先我认为可以排除PLC反就不过来的原因,因为FX2N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00K,听你的意思有点象是冲床, 如果你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必然存在脉冲丢失,如果真不行建议你换绝对值编码器或电子凸轮。 还有你“在初次移动检测原点开关来复位C251,”这样是不行的,会偏移掉的。高速计数器没有复位输入,除非你作为位移控制,你如果上下重复需要每个周期复位的,建议你把编码器的Z相利用起来,可以利用一个Z相中断,每到这个点付一个值给C251就可以了。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