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昨日修一台数控车床,故障为:换刀时,不固定有刀跳空,两次更换位置传感器(霍尔盘,有四片霍尔)故障依旧,查线路无断路,我怀疑是传感器质量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无锡人改装,无图纸,数控机为南京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万能表量一下开关...或你直接把刀号线和+24V电源短路看一下面板会不会显示这把刀,由此可以判断是线问题还是感应开关问题

       我是第一次接触数控机床,请问霍尔(三脚)怎样测量判断?

网友B:
霍尔(三脚)分为线性的和开关型的,1接VCC,2接GND,3接输出.好的线性,其123脚电阻都应符合手册,若都为高阻或低阻就有问题了.分好了123脚就可带电源利用磁铁测灵敏度了.

网友C:
霍尔(三脚)分为线性的和开关型的,1接VCC,2接GND,3接输出.好的线性,其123脚电阻都应符合手册,若都为高阻或低阻就有问题了.分好了123脚就可带电源利用磁铁测灵敏度了

网友D:
你可在系统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霍尔盘,让其对准刀位,看看PMC(PLC)的诊断有没有改变,

网友E:
您可一查看数控车的PLC梯行图或PLC的输入状态图。先找到着几个霍而元件与PLC对应的输入地址。然后换到,看每一个刀位是否都有输入。如果有输入信号,应判断外围的硬件设备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是可查看梯形图。如果没有输入信号,一般是外围故障。好多情况是检测元件出问提了。

网友F:
刀盘是数控车故障率最高的部位,其中机械故障为主.建议楼主检查检查机械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