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通信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我的计算机和PLC不能通信了. 提示是通信有问题. 在松下(PLC)的使用时由于一些错误操作导致不能通信了.换了西门子的PLC也不能通信.怎么解决呀. 是不是要换计算机的通信端口呀

网友A:
通信端口可能已经损坏。

网友B:
是电脑编程软件连不上PLC,还是上位机连不上PLC?
可以换一个口或者换一个线试试。
电脑杀杀毒,必要时重装系统看看——我有一次因为上位机有毒搞得的串口无法通信,后来重装系统。

网友C:
重装系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