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02):
我单位使用的是MT506L触摸屏与松下FP0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就是,触摸屏有时黑屏,有时COM指示灯熄灭,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通讯故障,也可能是通讯线短路了

网友B:
触摸屏有问题。

楼主:
谢谢!把通讯线拔插一次,重新上电后现在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黑屏与通讯没有关系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