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中间继电器会坏么?

楼主(2008-08-02):
plc内部中间继电器会坏么,

网友A:
plc的内部继电器是不会坏的,它是虚拟的。只有输入输出接点才会坏,但是很少坏。
下载积分:+2(wonder) 热心助人!

网友B:
会坏的
PLC的CPU坏了中间继电器就坏了

网友C:
一般不会,只有输出继电器会坏,除非cpu坏

网友D:
内部中间继电器是虚拟的!!要是它坏了!!这个PLC也就报废了!!嘿嘿

网友E:
不会坏的。

网友F:
除非plc也坏了,否则没问题

网友G:
說了半天就是PLC的核心東西壞掉了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謝謝

网友H:
PLC也有实体的中间继电器,好像三菱FX**-**MR,这种就有中间继电器。通过接点电流过大就会被烧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内部中间继电器是虚拟的!!要是它坏了!!这个PLC也就报废了!!嘿嘿
不一定我以前用的是LG120S的PLC 用了3年了,其中有一个M中继突然就不工作了,监控状态是好的,最后换了一个M就好了。

网友J:
什么事都有可能的

网友K:
这种情况很少碰到,输出节点损坏是有可能的。

网友L:
计时器都会坏,中间继电器当然有可能坏,只是坏的几率极小。

网友M:
应该不会的

网友N:
不会啊,除非是本体坏了

网友O:
内部继电器坏,就以为着你PLC坏了

网友P:
小问题出来个大文章

网友Q:
内部继电器的叫法是为了适应电气控制的称谓,它是一种虚拟的元器件,除非内部CPU等芯片损坏,这样整个PLC就报废了,也不存在内部继电器损坏的问题了。
倒是输出继电器损坏的几率比较大,特别是接感性负载的点。

网友R:
除非 芯片坏了

网友S:
plc内部中间继电器不会坏的,除非PLC坏了

网友T:
呵呵 真没听说过PLC内部的中间继电器也有实体的.而且通过节点的电流是什么电流?又怎么会过大呢?希望搞清楚再来发表评论,以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