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8-02):
我使用Eview触摸屏与FX1NPLC通信,在触摸屏上显示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是什么意思呀?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樓主的這個是 始終響應錯誤。。。。延遲。。。。謝謝 好像你的設置是錯的 從字面的意思理解 呵呵

网友B:
从信息看是二楼说的意思.看一下是否通讯线有故障,或相互的通信波特率设置相同否?

网友C:
通讯设置检查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帮助,现在问题已解决,果然是通信线的问题,我换了一条通信线,一切都搞定了,以后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