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我没有PLC实物。现在已经用GX DEVELOPER编好了一套程序,想用GT  DESIGNER2及GT  SIMULATOR2进行控制,但联系不上(就是不会联系),书上讲的好像都是与PLC实物进行文件传输。如果只在电脑上实现触摸屏仿真,怎么办?请老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樓主這個其實是要和PLC的仿真配合使用的  不知道樓主是不是這樣做的呢  謝謝

网友B:
将触摸屏连至电脑,启用电脑上的PLC仿真程序,然后用触摸屏操作试试.

楼主:
谢谢回答。我说的是即没有触摸屏也没有PLC ,只在电脑上用它们的软件来实现,怎么办?谢谢

网友C:
GX DEVELOPER要有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才行

网友D:
用Gx Simulator 仿真PLC
再用GT  SIMULATOR2仿真GOT.\
不用电脑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不行的话再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我在GT仿真时,让输入密码,怎么回事。
我已经打开了GX编程软件,GX仿真软件,GT编程软件,GT仿真软件等四个窗口了,GT与GX就是联系不上,怎么办?救救我啊!

网友E:
请于“jxt520102@163.com“联系

网友F:
偶也看过了,也遇到了问题,书上写得有点看不懂,我也用的这个论坛上提供的软件四个都是,就是搞不懂。郁闷
知识改变命运

楼主:
杨工,您好。书已看了。还不行,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请您再指教。
我在GT D...中设置A95*GOT、MELSEC-FX PLC,在GT S...中设置GOT-A900、ACPU,但仿真时显示工程中的GOT类型不正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Gx Simulator 仿真PLC
再用GT SIMULATOR2仿真GOT.
不用电脑的
就是这样~~~~~~~~~!!!

楼主(2008-09-02):
我已成功实现连接。谢谢各位老师帮助。
现又遇到问题,按动启动、停止键时,‘停止’对应的X0有响应,而‘启动’对应的X1没响应,程序不能运行,为什么?

楼主:
再有,修改触摸屏后,仿真显示的仍是修改前的画面,怎么办?

网友H:
编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I:
我个人的理解时,你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J:
虽然时仿真但是,通讯格式还时要设成一样的才可以哦

网友K:
哪里可以下载 触摸屏编程手册

网友L:
PLC仿真与HMI仿真都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