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摘要: 本文从应用的角度阐述了当前技术条件下,矢量变频技术在卷取传动中运用和设计的方法和思路。有较强的实用性和理论指导性。
关键词: 张力 变频 矢量 转矩 卷径

引言:

在工业生产的很多行业,都要进行精确的张力控制,保持张力的恒定,以提高产品的质量。诸如造纸、印刷印染、包装、电线电缆、光纤电缆、纺织、皮革、金属箔加工、纤维、橡胶、冶金等行业都被广泛应用。在变频技术还没有成熟以前,通常采用直流控制,以获得良好的控制性能。随着变频技术的日趋成熟,出现了矢量控制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等一些高性能的变频器。其控制性能已能和直流控制性能相媲美。由于交流电动机的结构、性价比、使用、维护等很多方面都优于直流电动机,矢量变频控制正在这些行业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取代直流控制的趋势。

张力控制的目的就是保持线材或带材上的张力恒定,矢量控制变频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达到目的:一、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控制电机输出转矩来实现。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

速度模式下的张力闭环控制是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达到张力恒定的。首先由带(线)的线速度和卷筒的卷径实时计算出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然后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的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整变频器的频率指令。

同步匹配频率指令的公式如下:

F=(V×p×i)/(π×D)

其中:F变频器同步匹配频率指令V材料线速度p电机极对数(变频器根据电机参数自动获得)i机械传动比D卷筒的卷径

变频器的品牌不同、设计者的用法不同,获得以上各变量的途径也不同,特别是材料的线速度(V)和卷筒的卷径(D),计算方法多种多样,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种控制模式下要求变频器的PID调节性能要好,同步匹配频率指令要准确,这样系统更容易稳定,否则系统就会震荡、不稳定。这种模式多用在拉丝机的连拉和轧机的连轧传动控制中。若采用转矩控制模式,当材料的机械性能出现波动,就会出现拉丝困难,轧机轧不动等不正常情况。

转矩模式下的张力控制

一、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在这种模式下,无需张力检测反馈装置,就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张力控制效果,结构简洁,效果较好。但变频器需工作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必须安装测速电机或编码器,以便对电机的转速做精确测量反馈。

转矩的计算公式如下:

T=(F×D)/(2×i)

其中:T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F张力设定指令i机械传动比D卷筒的卷径

电机的转矩被计算出来后,用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流环,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所以转矩计算非常重要。这种控制多用在对张力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在我鑫科公司就有广泛的应用。如精带公司的脱脂机、气垫炉的收卷控制中都采用了这中控制模式。

二、转矩模式下转矩模式下的张力开环控制

张力闭环控制是在张力开环控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张力反馈闭环调节。通过张力检测装置反馈张力信号与张力设定值构成PID闭环调节,调整变频器输出转矩指令,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张力控制精度。其张力计算与开环控制相同。不论采用张力开环模式还是闭环模式,在系统加、减速的过程中,需要提供额外的转矩用于克服整个系统的转动惯量。如果不加补偿,将出现收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小,减速时张力偏大,放卷过程加速时张力偏大,减速时张力偏小的现象。

这种控制模式多用在造纸、纺织等卷取微张力控制的场合下。在我公司尚无需这种控制。

卷径计算

在所有的模式中都需要用到卷筒的卷径,大家知道,在生产过程中开卷机的卷径是在不断变小,卷取机的卷径在不断变大,也就是说转矩必须随着卷径的变化而变化,才能获得稳定的张力控制。可见卷筒的卷径计算是多么地重要。卷径的计算有两中途径:一种是通过外部将计算好的卷径直接传送给变频器,一般是在PLC中运算获得。另一种是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矢量控制型变频器都具有卷径计算功能,在大多数的应用中都是通过变频器自己运算获得。这样可以减少PLC程序的复杂性和调试难度、降低成本。

变频器自己计算卷径的方法有三种:

1、速度计算法:

通过系统当前线速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计算卷径。

其公式如下:

D=(i×V)/(π×n)D所求卷径I机械传动比n电机转速V线速度

当系统运行速度较低时,材料线速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都较低,较小的检测误差就会使卷径计算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要设定一个最低线速度,当材料线速度低于此值时卷径计算停止,卷径当前值保持不变。此值应设为正常工作线速度以下。多数应用场合下的变频器都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卷径计算。

2、度积分法:

根据材料厚度按卷筒旋转圈数进行卷径累加或递减,对于线材还需设定每层的圈数。

这种方法计算要求输入材料厚度,若厚度是固定不变的,可以在变频器中设定。此方法在单一产品的生产场合被广泛应用。

若厚度是需要经常变化的,需要通过人机界面HMI或智能仪表将厚度信号传送到PLC,由PLC或仪表进行运算后再传送给变频器。这种计算方法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卷径。在一般的国产设备上应用较少,我公司的进口设备,气垫炉的收、放卷控制上就采用这种计算方式。

3、模拟量输入

当选用外部卷径传感器时,卷径信号通过模拟输入口输入给变频器。由于卷径传感器的性能、价格、使用环境等原因,在国内鲜有使用。

结束语:

矢量变频技术在卷取应用中的方法多种多样,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上述模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无论是设计还是维修,了解你所使用设备的工作模式和控制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变频技术还在高速发展,新的理论和控制技术将不断涌现,控制模式还将继续推陈出新。我们期待着更先进、更实用的技术不断出现,以此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非常疑问的是
请教各位
F=(V×p×i)/(π×D)
这个公式中 我V=120M/min
p=2
i=13
D=0.3M
的时候
我计算出来的频率是 3312.102 HZ这个频率远远超出了50HZ 这个公式和实际完全不符合啊
大家说怎么办啊!是不是公式设计错误还是怎么了?

网友A:
传动比是1/13
你应该这样算:120*2/3.14*0.3*13=19.6Hz

楼主:
不是这样的哦
我这个传动比是这么定义
电机所带齿轮直径可以定量为1
卷筒的为的直径可以定量为13啊
就是电机转13圈
卷筒才转1圈的

我们可以想象下 那有用电机带大轮,卷筒用小轮的呢。

再想想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哦
我这个传动比是这么定义
电机所带齿轮直径可以定量为1
卷筒的为的直径可以定量为13啊
就是电机转13圈

那就是说要电机转13转,卷筒才转一转对吧?
所以卷筒转速V=电机转速n/13
因此在公式里的转动比应该是1/13

楼主:
很抱歉 我们可以推理下 这几个公式推理
∵V=ω×D/2
∴ω=2×V/D=π×n/30
∴n=60×V/(π×D)=60f /p
∴f=V×P/(π×D)
这个f是卷筒的频率
因此要求出电机的频率就是乘以这个比值13
即F机=F卷×i=F卷×13
用公式也就是
F机=F卷×i=V×P×i/(π×D)=V×P×13/(π×D)

以上请看,个人认为我的推理没有错。

网友A:
1.电机转速n=60*频率F/电机磁极对数P
                   n=60*F/p
2.卷筒线速V=电机转速/电机传动比i*3.14*卷筒直径
          V=(n/i)*3.14D
                    V=60*F*3.14*D/(i*p)
3.把V=120MIN/M,P=2,i=13,D=0.3M代入上面公式
120=60*F*3.14*0.3/(13*2)
  120=56.55*F/26
F=120*26/56.55
    =55.17HZ
以上是我用自己以前做过的生产线的公式推出来的

楼主:
V=(n/i)*3.14D
这个公式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我不是很明白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算法。公式F=(V×p×i)/(π×D)要不v单位是m/s要不就是错了。

网友C:
6楼正解!

4楼的推导下面的这个过程没看懂
ω=2×V/D=π×n/30

网友B:
n/i就是卷筒每分钟转多少转,一转的长度是π×D, (n/i)*3.14D就是每分钟转多少米(不就是线速度V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n/i就是卷筒每分钟转多少转,一转的长度是π×D, (n/i)*3.14D就是每分钟转多少米(不就是线速度V嘛)。

切记n是卷筒每分钟转多少圈,不是电机的。
想想电机转的比卷筒快,那是不是电机转速=卷筒转速*ii
也就是说卷筒转1圈,电机就要转13圈

以上请讨论。谢谢!

如果按照n/i来算将是,卷筒转1圈,电机转1/13圈
这样的减速方式不是很妥当的。

楼主:
可能理解错了。想请问下谁知道卷筒时时直径的计算方法。由于布匹厚度是不断变化的。

楼主: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8455.html
大家也可以参与讨论下这个帖子啊 《讨论: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看看现在的论文质量怎么样了。呵呵很晕啊

楼主:
讨论: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各位:
    附件中的文章帮我理下思绪。主要是*****控制方式****这部分看不明白
    上布时刻,PLC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的总圈数,进布完成后,在触摸屏上点击初始按钮,系统自动进行初始卷径计算,之后系统可时时计算出当前两个辊筒的直径(无需输入布厚或人工测量满卷时的直径),并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再通过串行RS-485通讯,传送给变频器,作为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基本参数。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1)初始卷径如何计算---没有测量辊的
                  (2)满卷直径是怎么计算的
                   (3)根据系统设定的线速度和张力,如何计算出相应的转距(放卷电机)和匹配频率(收卷电机)?

以上请各位同行抽空解答下谢谢!

描述: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
附件: 双变频器系统在卷染机上的应用.rar (155 K) 下载次数:42

楼主:
花了一番周折,鞍终于弄到一个染色机说明资料。但是上面的有些东东咱不知道如何和速度串起来。
不明白的有这么1、张力设定 Kg;2、上(退)卷停车过程转距、上(退)卷静转距补偿、上(退)卷高速转距补偿。以及摆布圈数设定。这些做用是做什么的。究竟是怎么应用到整个设备运行程序中的。

网友A:
你的卷筒是直径是一直在变的,每转一转,实时卷筒直径=卷筒直径+料厚,这是一个锥度计算方式,你电机的转速会随着卷径的变大而变慢,其实公式里其他的值都是固定的,变的只是D和F,只要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把数学公式自己推出来,不一定要按书上说的一样,书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A:
对于转矩我是这样理解的
1.随着卷径越来越大,负载和惯性也是越来越大
2.随着卷径越大越大,电机的转速会越来越低,毕然电流也会越来越小,而对转矩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电流,而到最后,在电机转速最小的时候,电机的负载和惯性是最大的,这时就有可能会对产品造成影响,所以这个转距补偿在这时候就很有必要了,具体怎么个补偿方法就见人见志了.一般变频在这方面都有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结合生产工艺和具体的变频器来分析一下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转矩我是这样理解的
1.随着卷径越来越大,负载和惯性也是越来越大
2.随着卷径越大越大,电机的转速会越来越低,毕然电流也会越来越小,而对转矩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电流,而到最后,在电机转速最小的时候,电机的负载和惯性是最大的,这时就有可能会对产品造成影响,所以这个转距补偿在这时候就很有必要了,具体怎么个补偿方法就见人见志了.一般变频在这方面都有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结合生产工艺和具体的变频器来分析一下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转矩我是这样理解的
1.随着卷径越来越大,负载和惯性也是越来越大
2.随着卷径越大越大,电机的转速会越来越低,毕然电流也会越来越小,而对转矩影响最大的恰恰就是电流,而到最后,在电机转速最小的时候,电机的负载和惯性是最大的,这时就有可能会对产品造成影响,所以这个转距补偿在这时候就很有必要了,具体怎么个补偿方法就见人见志了.一般变频在这方面都有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结合生产工艺和具体的变频器来分析一下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哈 看样子楼上的对这个有很深的了解,不知道能不能发个程序上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很深的了解算不上,只是去年给一个外企做过两条类似的生产线,不过去年底电脑被偷了,以前所有的程序都全部没有了,大概的只记得思路,具体的程序就真的无能为力了.可能写过的程序太多了吧,只要超过一个月的程序我都记不起来了.写程序最重要是理解工艺,只要工艺你吃透了没什么程序是写不出来的

楼主:
呵呵这样啊那以后可要小点点了。电脑里面的资料很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深的了解算不上,只是去年给一个外企做过两条类似的生产线,不过去年底电脑被偷了,以前所有的程序都全部没有了,大概的只记得思路,具体的程序就真的无能为力了.可能写过的程序太多了吧,只要超过一个月的程序我都记不起来了.写程序最重要是理解工艺,只要工艺你吃透了没什么程序是写不出来的

不过你也可以贴一些别的案子啊,大家也好学习下哦!我代表大伙先谢谢你了

楼主:
附件内容 请关注
整车装配板链线、零件输送悬挂线
控制方案
1 概述
摩托车整车装配线包括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整车装配板链线用于装配摩托车整车,零件输送悬挂线用于输送摩托车零部件。因为装配工艺的需要,零件输送悬挂线的每个吊篮内均放置了1台摩托车的全部零部件,摩托车装配结束时相应吊篮内的零部件也全部用完,所以要求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同步连续运行或同步节拍运行。
2 控制要求
2.1 线体工作方式
第一种工作方式:单独连续运行模式。整车装配板链线可以单独运行,零件输送悬挂线也可以单独运行,它们均处于独立运行状态而不是同步运行状态,可以随意启动/停止任何一条线体。这种工作方式适用于线体调试、产品/零部件单独输送或其它需要的场合。
第二种工作方式:同步节拍运行模式。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均处于节拍(步进)同步运行方式运行工作状态(以设定速度运行1个工位的距离,然后停止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工位的装配时间,可以在人机界面上更改>,然后又以设定速度运行1个工位的距离……如此循环运行)。在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并行运行过程中,整车装配板链线的夹具和零件输送悬挂线相应吊篮的相对位置不会发生改变。
第三种工作方式:同步连续运行模式。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均处于同步连续运行工作状态。在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并行运行过程中,整车装配板链线的夹具和零件输送悬挂线相应吊篮的相对位置不会发生改变。
正常生产时,根据生产工艺和管理的需要,可以使两条线工作在第二种工作方式或第三种工作方式。
2.2 控制功能
控制柜面板功能:控制电源指示;整车装配板链线单独启动、单独停止、单独运行指示;零件输送悬挂线单独启动、单独停止、单独运行指示;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全部同步节拍启动、全部同步连续启动、全部停止、全部运行指示、全部紧急停止、全部紧急停止指示。
人机界面功能:整车装配板链线运行速度(米/分,下同)设定、运行速度显示;零件输送悬挂线运行速度设定、运行速度显示;整车装配板链线和零件输送悬挂线全部同步连续运行速度设定、全部节拍运行停止时间(秒)设定;PLC复位(PLC相应存储器清零,在控制紊乱时使用);
3 控制方案
3.1 原控制方案功能更改
3.1.1 功能删节分析
3.1.1.1 删节理由
新控制方案取消原控制柜面板上的整车装配板链线的速度微增控制按钮/速度微增指示灯/速度微减控制按钮/速度微减指示灯、零件输送悬挂线的速度微增控制按钮/速度微增指示灯/速度微减控制按钮/速度微减指示灯。这些按钮指示灯并不从控制柜面板上拆除,只是从控制功能上不使用这些按钮指示灯了。取消原因如下所述:
1. 当两条线处于单独运行工作方式时,板链线和悬挂线的运行速度改变都可以通过修改人机界面上相应的设定值来实现,速度微增控制按钮和速度微减控制按钮没有必要。
2. 当两条线处于同步节拍运行工作方式或同步连续运行工作方式时,板链线与悬挂线是主从控制关系——板链线按照设定速度运行,悬挂线跟随板链线运行。这种情况下,在人机界面上只能对板链线的速度进行设定,这个速度也就是同步运行速度,而不能对悬挂线的速度进行设定(即使设定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这两种工作方式下,速度微增控制按钮和速度微减控制按钮也没有必要。
3.1.1.2 保留理由
当线体编码器出现故障或同步出现失控时,需要线体处于手动控制模式运行,这时就需要两条线体处于开环运行模式。这个时候就需要速度微增和微减控制,所以笔者还是考虑保留这个功能。只不过在人机界面中设1个操作者可以更改的标志位,由该标志位的状态选择线体运行在单独连续PID运行模式还是单独连续开环运行模式。默认状态下,在单独连续运行时系统以单独连续PID运行方式运行。
3.1.2 功能更改分析
原控制柜顶上的告警设备是通过PLC外部时间继电器来驱动的,因此该告警设备只适合作为启动告警,而不适合作为故障告警(因为出现故障时告警设备应当立即告警而不应当延迟告警)。况且控制告警设备的时间继电器是并联在同步运行指示灯上面由PLC驱动的,因此就没有考虑将故障告警在外部进行显示(当然变频故障还是可以在变频器上看到的)。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也没有送入PLC输入端。
正常的启动告警过程为:按下启动按钮后立即进行告警,告警持续设定时间以后,告警停止,设备开始运转。
所以,原控制方案只有当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等于PLC中的延时启动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正常的告警过程。一旦对时间继电器的值进行调节,就无法实现正常的告警过程了。
如果取1个时间继电器的动作信号到PLC,就可以实现在PLC外部调解启动告警时间的目的。但原控制方案中PLC输入点已经全部被用完,PLC无法再取得时间继电器的动作信号,因此,线体启动告警功能维持原方案不变。
3.2 控制设备条件
1. 变频器:富士FRV-E9S系列变频器2台,分别用于驱动2条生产线的电机。
2. 接近开关:欧姆龙TL-N20ME1型接近开关2个,分别安装在两条生产线的驱动附近;用于检测板链装配线的每一个夹具和悬挂输送线的每一个吊篮(每个夹具和吊篮中心位置都有一个铁片供接近开关检测)。
3. 编码器:欧姆龙E6B2-CWZ6C系列增量式旋转编码器2个,分辨率为360脉冲/转;分别与两条线体的主动大链轮同轴连接,用于检测线体的速度。
4. TD200文本显示器:订货号6ES7 272-0AA00-0YA0,英文文本显示器,背光LCD,20字符/每行,8个功能键;软件版本为1.0的老版本。
5. 西门子PLC模块:
A. 西门子CPU 224 AC/DC/继电器CPU单元:订货号6ES7 214-1BD23-0XB0,集成14点DC24V数字量输入/10点继电器输出、AC120-240V电源、1个RS-485通讯接口;
B. 西门子EM 223 24V DC 输入/继电器输出数字量扩展模块:订货号6ES7 223-1HF22-0XA0,4点DC24V输入/4点继电器输出;
C. 西门子EM 232 2输出×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订货号6ES7 232-0HB22-0XA0,2点12位模拟量输出。
6. 其它:板链装配线夹具的间距=悬挂输送线吊篮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