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调试问题 伺服

楼主(2008-08-03):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误差太大一般调整什么参数,(控制方式,定长送料)速度快时误差很大

网友A:
我也没玩过伺服系统。
期待高手的到来。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B:
1.把伺服的停止方式改一下,不要用瞬停.如果可以的话用S形加减速方式
2.读几次伺服的脉冲数看看是不是有误差,如果每次走的脉冲数一样的话问题大多是机械精度上

网友C(2008-09-26):
试一下伺服增益

网友D:
和3楼的想法一样,你主要是要搞清送入伺服的脉冲数有没有错。

网友E:
是比设定值长还是短,应该检查一下脉冲编码器与机械的连接处,

网友F:
应该是干扰造成脉冲误差,脉冲的线要用双缴线(一根接脉冲另一根接0V)方向线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