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如何正确安装PLC模拟量模块?
采用下列方法确保安装正确、可靠:
• 确保 24 VDC 传感器电源无噪声、稳定。
• 传感器线尽可能短。
• 传感器线使用屏蔽的双绞线。
• 仅在传感器侧端接屏蔽。
• 未用通道应短接。
• 避免将导线弯成锐角。
• 使用电缆槽进行敷线。
• 避免将信号线与高能量线平行布置。若两条线必须重合,应以正确的角度相交。
• 通过把输入信号隔离或选择外部24 V 电源的公共端作为输入信号参考点,从而确保输入信号范围在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共模电压之内。
注意:关于共模电压
模拟量模块的允许共模电压小于12V,所以在使用2线制传感器的时候一定注意,如下图
如果将采集电流点选在M侧,信号的电压和供电的M采用共同的参考点,共模电压为信号电压,符合要求;而当采集点选在24V 侧,共模电压为24V,超出12V,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最近要修改設備正好需要,謝謝大大了

网友B(2008-09-12):
楼主的方法的确很好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没必要顾忌那么多
PLC远比我们想像的泼辣的多

网友C:
做工控人的朋友,支持工控人家园!!!在学习中!

网友D:
实际中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不一定全按书本的来做啊

网友E(2008-11-14):
多谢高手了。

网友F:
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