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信捷HMI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3):
我公司的出货到扬州的电线电缆设备用的是CP1H plc-信捷系统,通讯模块用的是232BD。PLC和HMI的设置都没有问题。起先两三个月用的好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两三个月过后,HMI就频繁显示通讯问题或者故障画面乱跳。换上232bd后问题解决。过两三个月232bd又烧了,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毛病。是不是信捷HMI硬件问题。不得以我们把HMI换成人机的,故障再没出现过。

网友A:
您说的情况是232串口模块 CP1W-CIF01模块损坏?
经常性出现串口模块烧的原因常常是使用方面问题,比如现场使用中带电插拔也会造成串口毁损。
不过您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排除操作方面原因,请检查电源接线。
5v的电压基本是不会出现损毁的情况:)

楼主:
我们用的CP1W-CIF01来和信捷触摸屏通讯,使用过程中从不插拔。现在就是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无锡信捷的工程师也弄不好。家里现在堆了十几个触摸屏在这里,不知道和三菱plc通讯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B(2009-01-13):
(先查电源等没有问题),要判断问题在哪,可以先换个人机试一下,就知道是否是信捷的HMI问题了.如果还烧,建议换另一同型PLC.

网友C(2009-02-26):
我觉得是通讯线的问题,PLC通讯端输出电流比较大,要加几个电阻,后才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D:
我觉得是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