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小型PLC支持同时连接5个以上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8-08-03):
请各位大侠帮忙一下,本人手头有个项目,需要连接5个以上的高速计数器,同时又要求选择小型PLC,以节约成本。本人想知道目前市面上有哪些PLC有这种功能,谢谢!

网友A:
到网上查一下

网友B:
丰炜的,三菱

楼主:
丰炜的可以啊?我去查查看,谢谢各位!

网友C:
信捷XC5,最多支持10台伺服。

网友D:
松下FP-X 8点内置的高速计数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五个以上高速计数的话建议选择松下的FP系列比较好 顶

网友B:
FX2N.丰炜。不过你是怎么分配,要确定才知道计数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