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 指令

楼主(2008-08-03):
遇见难题了,欧姆龙的CX-V6中COLL指令是什么意思?进栈、出栈吗?这有个例子:
例子
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2008-10-17):
条件满足时,前两项相加传送的后面项。

网友B:
数据采集,c的12-15位=0-7
堆栈读取,c的12-15位=8或9

网友C(2009-01-26):
搜集M0——M9的数,更据209中的偏置数放如M10中

网友D(2009-05-23):
coll是个数据调用指令,当C的12-15位=0-7时作数据采集功能;当的12-15位是8或9时是堆栈读取

网友E:
请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