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网和CC-link网的站地址问题

楼主(2008-08-04):
是否是按着实际的物理连接来依次排列站号!

网友A:
以模块上的设定为准

楼主:
不会吧,我做实验时,如果所设置的站号和其物理连接的顺序不一样就产生报警,怎么回事

网友B:
CCLINK必需依次排列站号,因为底层还是485,令牌访问,除非设为预约站,主站也要先设好站点数

楼主:
楼上的兄弟,H那

网友B:
H网是三菱的乙态网,通信方式点到点,各自IP地址不同,不用连续!

楼主(2009-01-19):
OK问题已经解决,正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