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模拟量出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不知道为什么,试的好好的模拟量的数据突然就没了
本来因为文本问题(文本不能设定值,后来知道欧姆龙的不能在运行状态设定文本)后来换了个文本试试
然后再插到原来的文本上PLC里面的模拟量一下子就没了
有人能告诉我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呢?

网友A:
看以下内存区D2000和D2001设定的数值是否被改变?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应当是2000,2001.怎么可能是200

网友C:
你应该使用的CP1H自带模拟量通道
如果没有信号 里面的值幺么是0 幺么65535 很正常的事情。
下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检查你的模拟量给入信号
1.检查你的内建AD/DA设定
2.检查内置模拟量拨码开关
3.如果你用的0-10v或者4-20ma信号 那么请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有信号
以上完毕。

网友D:
多谢三楼的朋友指点!

网友E(2008-11-09):
补充一点:对模拟量输出,要下载设置,然后断电一次,再上电,输出端口才可能有电压。

网友F:
200 和201是外部的模拟量输入值,请检查拨码开关,和内建AD/DA的设置,有文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