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怎么样让数字倒退?

楼主(2008-08-04):
现的的交通灯,红灯绿灯都有一个数字显示出来,还有多少秒可以通行,我就搞不懂是用什么指令能让数字,倒退的显示出来.请教各位师傅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最好有发个让数字倒退显示的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A:
LD M8013
DECP D0

网友B:
不好意思 可惜了 我的资料都没有了 还要从头来 不然就发给你了 不过你用2楼的 也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OMRON的PLC,它的过程值就是倒计的,直接调用就行了。如果是三菱的,过程值是增计的,就要用1楼所说的方法了。

网友D:
用那- 指令不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去試下,不太明白

网友D:
ld 8013
decp d0

网友F:
松下的也是减计数

网友G:
脉冲式递减指令

楼主:
是减法减1指令吧,是可以的,但是交通灯出来就从45往0减的,我用了但是减出负数来了~

网友H(2008-10-03):
递减到设定值需要复位一下吧。

网友I:
我去試下,不太明白,先行谢过了

网友J:
多种方法 减法 减一 移位等指令

网友K(2010-10-22):
ld x1 .out t0 k100 .sub k100.t0 d0. d0的值就是倒计数

网友L:
21楼的正确。我刚试过了。

网友M:
减1指令,2楼说的那样

网友N:
我告诉你吧

网友O:
LD X0
INCP D0
SUBP K100 D0 D10
D10的值从100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