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件是3.7kw的,但是电机被误买成4.0kw,除了更换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08-08-04):
电机要求频繁正反转 变频是三菱的 电机是sew的
谢谢各位啊

网友A:
只要变频器不是风机泵类的,可以用的。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主要看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及电压与马达是否匹配

网友C:
可以在变频器的电动机设置中认为的将电机设置的小一些,同时确保电机在使用时不会经常性的过载运行,以防过热停止

网友D:
没有影响
国外品牌的变频器一般标识都是3.7KW 他们的电动机就是3.7KW
我这里日立SJ300-3.7KW带国产4.5KW电机
只要电机电流不超过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即可

网友E:
可以的 不过要人为的把电机参数设小些

网友F:
能用 不要长时间满功率运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