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实现Developer通过人机(GT11)与QJ71C24透明连接

楼主(2008-08-04):
软件有没有要求.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DEVELOPER 需要8.3以上版本

楼主:
谢谢扬工,用的是8.52E,没有端口选择,屏是2.79应该没有问题的,1040-1050,PDF上说能用,可能GX版本不够.

网友B:
GX DEVELOPER 8.62Q以上.
GT Designer2.77F以上的OS[03.12.**].
GT1175-VNBA-C,GT1165-VNBA-C暂不支持.因为没有OS可更新.

楼主:
谢了,应该是GX版本不够,USB端口没法选择.

楼主:
GT2.79H应支持1175等屏的.

网友B:
现在GT2.79H有中文版吗?
如有,还请共享!

楼主:
软件是新的支持1040,1050,中文的,连手册700多M.

网友C:
真有GT2.79H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