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了! 关于各种品牌编程线共用一根USB 转换接口

楼主(2008-08-04):
我有一根三菱SC-09 还有一根西门子的PC-PPI 但新的笔记本上没有了D型九针的接口 再买一根USB-SC-09 加一根USB-PPI又不划算{两百多} 请问各位师傅 直接到电脑城买一根USB转换接口共用这两根线行吗?
[ 此贴被老宋在2008-08-04 18:50重新编辑 ]

网友A:
买一根CIF31转换下就能用了

网友B:
可以用,但是转接线要买质量好的,西门子的PC-PPI对转接线的要求很高,便宜的转接线根本不能通信。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USB--CIF31这根线,价格接近200元,能通过编程线连接欧姆龙,三菱,西门子等PLC。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