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T200S接线图

楼主(2008-08-04):
求助ET200SI/O,2AI,U.2AO,U.模块接线图.

网友A(2009-06-11):
我用过ET200S的模块,你得注意了,他跟一般的模块接线端子有些不一样,有些模块上它是1跟5是一组,有些又变成1跟2一组,一定得看手册,不然在调试过程中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