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用高速计数器做电子凸轮

楼主(2008-08-04):
cp1h用高速计数器做电子凸轮
我用PRV 指令抓取脉冲数。
编码器接ABZ三相,分辨率为360。采用高速计数器0 循环模式 Z相和软件复位,相位差输入,循环最大计数为1440,
PRV读取的数值再做运算,如校正、Z相、除以4变成电子角度,再写电子凸轮程序。
不知道有没其他更好的方式???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因为我要求相应要快/

网友A:
你可用OMRON公司的FQM1,其中有电子凸轮的指令APR

楼主:
我觉得用FQM1有点贵。

网友B:
你高速计数器的程序怎么写的!我写了下来!PLC输入的灯有亮!就是抓不出数据???!晕!
谢谢请给点意见是怎么回事
我处供应液位,压力、温度、流量等各种传感器与显示控制仪表电加热与控制18001637105,021-60895769 guiyh@zsa-tech.com
http://www.zsa-tech.com

网友C:
这个跟电子凸轮还是有区别的吧 用这种方法做会产生一个误差 比如说断电后再转动编码器就会出现错误 虽然你用了Z相作校正 但还是会存在很多问题 我也用过这种方法 因为增量式编码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一但距离远了就会出现干扰 有时候甚至校正信号Z都采集不到 特别是有大功率变频器在的时候
而电子凸轮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 输出的是格雷码 从信号来说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D(2008-09-04):
加油 !!!我们争做工控人家园人!!!!!

网友E(2009-07-25):
cp1h实现不了吧

网友F:
低速可以,高速不行

网友G(2011-01-09):
效果不好,理论上可以实现,但实际上不好用,最好是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H:
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