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子

楼主(2008-08-04):
为什么我下载的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不能新建工程呢?不知道哪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小弟呢?万分感谢!

网友A:
是吗 你试试其他的可以吗

网友B:
1.你在安装时是否有勾选选项
2.安装英文版的试试
是不是不用勾选啊,如果是不用勾选的话,我就试一下咯,实在不行的话,再试一下英文版的,多谢指教!
工控小子

楼主:
我有勾选啊,就是不行

网友C:
在哪有8。52下载呢
http://www.ymmfa.com/           就在这里下载,你看一下吧。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勾选啊,就是不行

所有的要勾選的選項均不要選!

网友D:
混灌水区的!

网友E:
选项不打钩啊,一路NEXT就可以了啊
我搞好,谢谢你啦1

网友F:
我也出现过,你把软件重新装一边吧。反正很快的,我是重装之后才好的。

网友G:
你可能是装哪个的时候把他设置成了监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