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Q06CPU Step 问题

楼主(2008-08-05):
按其说明Q06H CPU应该能写到60K step的!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只能写到16K step,请教高人怎么样才能写超过16K step的方法。。。

网友A:
应不会吧.
Q06HCPU程序存储器应有240KB的.
大约60K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不会吧.
Q06HCPU程序存储器应有240KB的.
大约60K步.
我也认为是60K step,但一超过16K step时,PLC会提示通信时间会超过100ms;PLC很可能会被中断。。

网友B:
检查通讯线,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因为当06PLC被使用时,会要求格式化程序存储器,此时系统会要求用户划分出一个系统空间,该空间用于快速与编程设备的通讯,该区域以K为单位,最大设置为15,即16K的系统区域。在花费区域之后,其余区域仍然可以被使用,只是无法享受到快速监控的便利而已。
具体解释请参照Q系列基础篇第6章。
以上~~~

网友B:
将程序发上来,可以吗

网友D:
可能由于运算周期为100毫秒,而程序周期太长,可在参数设置中将恒定扫描设一合理值,例如10毫秒

楼主:
4楼说的有道理,我就去试试,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