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故障后怎么应急处理

楼主(2008-08-05):
我想请教一下版主当上位监控机上的手动指令若因电脑故障而不能下发作业指令时怎么通过PC控制程序而达到应急的目的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A(2008-09-07):
在做设计时,应考虑外部条件,如果PC有问题,可以借助外部硬件操作。否则没有办法。

网友B(2008-10-17):
都双可控,工控机主控,故障时还可以有其他控制器控制。比如说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