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传送指令中传送一个负数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8-05):
比如: MOV K-1 D0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上下程序才能确定为什么要传个负数,单看一部分没任何意义

网友B:
就是将-1传送到D0了 这个只是你上面哪一条的解释 谢谢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是要结合实际来说的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2009-01-09):
估计你是用浮点数了

网友E:
有时是要用到负数的 比如伺服电机正反转的脉冲数

网友F:
把-1传送给D0,其值为-1,不过还有看你下面程序要做什么?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