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64MR的输入端使用外部电源可以吗

楼主(2008-08-05):
我直接用外部24接入到输入部分的24v端子com端不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com一定要接的

网友B:
对啊,不接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C:
这样还是用内部的24V。

网友D:
24v端子不能从外部供给电源!!!!!!!

网友E:
楼主直接24的 那COM的 怎么办呢 ?

楼主:
使用外部24v电源 开关量的另一端接24的com啊

楼主:
哦 晓得了

网友F:
24V千万不能接,com端一定要接

网友G:
+24V 端是不能接外接电源的。。。
要么用PLC 自带24V ,如果觉得电流容量不够,可以外接电源,但一定要于c om形成回路

楼主:
恩晓得了 谢谢各位了啊
yanzhi2008

网友H: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COM端是否和PLC自带24V负是否相通,FX1N就是通的,所以FX1N有COM只能接外部电源24V负,如果不通,COM可接外电源正负极任意。

网友I:
后缀是ES/UL的才支持外接电源,可NPN,PNP输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24V 端是不能接外接电源的。。。
要么用PLC 自带24V ,如果觉得电流容量不够,可以外接电源,但一定要于c om形成回路
赞成

网友K(2009-01-19):
使用外部24v电源 开关量的另一端接24的com啊,一定要形成回路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