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这个语句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8-08-05):
这句话该怎么注解?

网友A:
当开机送电M8002执行一次接通脉冲和当M30接通时,执行两个传送程序:MOV D83 D8120
MOV K1 K4M20
MOV D83 D8120:是将D83内的数据传送至D8120寄存器中
MOV K1 K4M20:是将K1常数传送至以M20为起始的16个内部继电器即M20至M35。

网友B:
H0C83=D83吗?

网友B:
H0C83=3203 应该是16进制数吧?

网友C:
H是十六进制标志,K是十进制标志!

网友D:
也就是十进制与十六进制

网友E:
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F:
D8120是通讯格式的设定
把C83转换成二进制,再对应编程手册里的D8120的说明,就可以知道通讯格式的定义了。

网友A: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更正一下。将通讯格式的设定H0C83转换二进制传送至D8120中。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是将3203传送到D8120 也可以写成 MOV K3203 D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