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有不想让客户拆卸PP的,可以有用此法。
但最好不要用在自己家的机子上。那你是自己找麻烦了~!
PP般会有两种按装方式比如三菱、OMRON,一种是用35MM导轨安装,还有一种就是镙丝固定安装。
首先把要安装的PP安装在导轨上,找好合适的位置。
把PLC固定安装孔用笔画出来。
把PLC拆下,在刚才画标记的位置打孔。一般用3.4或3.2的钻头就可以,用M4的丝锥攻丝。
然后把PP按装上导轨上,把PLC上的安装孔也配电板上刚才攻丝的M4的孔对齐。
下来是关键的一步,把配电板翻过来从后面用约5M长的M4镙丝从板后拧进板前的PLC安装孔~!
把板子安装在配电柜中,用镙丝固定。
好了~如果有想拆PP从板前是不太可能的。
为了防止有人把配电板从柜子中拆下了,然后拆除从后钉的镙丝。可以用电钻把+字镙丝头钻一下。

网友A:
有什么意义呢?想换设备咋办?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有意义不?浪费劳动力
yanzhi2008

网友C: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D:
建议给电箱加装防盗网!

网友E:
呵呵 这个不太好  要是自己需要更换设备呢

网友F:
自己在心里想和做就是了,别说出来。以后谁还叫你做工程啊。

网友G:
必要不是太大的!

网友H:
“为了防止有人把配电板从柜子中拆下了,然后拆除从后钉的镙丝。可以用电钻把+字镙丝头钻一下。”多此一举,人家用你搞十字螺丝的办法,把螺丝帽钻掉不就解决了

网友I:
根本没有必要,浪费劳动力,还不如找个城管看着,要不就弄个导弹防御系统。

网友J:
没有多大的意义,要是在保修期那就麻烦来了。

网友K:
人家想拆,怎样固定都没法

网友L:
在客户验收时就通不过,如果是我肯定让你拆下来重装.
损人不利己

网友M:
这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太有才了!

网友N:
实在没多大意义!

网友O:
变态啊!!!!!!!!!!!!!!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P:
现在的电柜大多带钥匙的吧?

网友Q:
是防盗吗?加强管理呀!

网友R:
婆说婆有理,需要就弄,不需要就不弄

网友S:
我吊,这种方法也想的出来?
如果哪天PLC坏掉了怎么办?
就为了拆个PLC把整块配电板搞下来,你们厂售后的人可能会骂死你。
为什么PLC设计成导轨卡装式的?
就算为了方便拆卸嘛!
你是怕人家拆下来偷你程序吗?
告诉你,如果惹急了人家,别人可以把PLC在配电板上直接拆开,把主板拿出来搞你程序,不过没人会这么无聊,就算想偷你程序,直接上电搞个解密软件即可。
百害而无一益,尽出损招!

网友T:
呵呵 你也真够绝的啊